altium转cadence

楼主(2016-07-03):
谁会altiumcadence的方法呀,急求。谢谢了,或者有没有小软件什么的。毕竟设计软件太多了,我觉得如果各个软件之间能够简便的实现相互转化,我觉的pcb行业就会好做一点。

网友A:
直接导入就行了!!!原理图和pcb都可以直接导入的。

网友:
    需要中间软件才可以的

网友B:
    AD→PADS(9.3)→cadenc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就行了!!!原理图和pcb都可以直接导入的。

    咋直接导入?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直接导入?大神赐教

网友A:
    file-import-CAD translators-aLtium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import-CAD translators-aLtium PCB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PADS(9.3)→cadence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