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更改网表,Capture采用back annotate出现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7-04):
allegro中采用Net Logic将一组pin互换net,导出网表,然后capture中采用back annotate。结果capture中的操作是,将封装中的pin位置互换。如何保证原理图中pin位置不换,仅更改pin连接的net呢?

采用back annotate之后原理图封装中pin的顺序互换

采用back annotate之后原理图封装中pin的顺序互换

如何保证封装不变,仅更改net定义呢

如何保证封装不变,仅更改net定义呢

最初的封装以及网络定义

最初的封装以及网络定义

网友:
    capture不能反标回去到原理图,这样会把part改掉,只能自己对照交换前后的网标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