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绕等长

楼主(2016-07-04):
有谁有关于DDR、SDRAM绕等长的资料呢,求分享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呢??等长间的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呢??等长间的误差吗??

频率  等长误差一般设置范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呢??等长间的误差吗??

越详细越好,要是有原理说明就更好了,比如上升沿采样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  等长误差一般设置范围等

    SDRAM速率不高,误差可以大一点50mil左右,

网友:
    我也想知道,来看看

网友:
    数据10mil,地址20mil

网友:
    同一组内DQ与DQS的走线延时差异不得超过+/-5ps
    地址、控制信号与CK的走线延时差异不得超过+/-25ps
    对每个DDR3芯片,CK必须晚于DQS到达,延时差值范围0~250ps        我一般data±5 add±100

网友(2020-04-01):
    数据、地址、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