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USB 集线器,速度只有USB2.0速度的3分之1

楼主(2016-07-04):
有没有一种USB 集线器,速度只有USB2.0速度的3分之1,也就是大约在120Mbps的理论值,有没有这种方案或者是解决办法?

网友A:
USB 標準規格就只有... ...(如下圖), 沒有你說的120Mbps。

接線或批西逼勒奧搞爛也許有希望,不過難度很高,要爛得恰到好處!>_<|||

楼主:
1.1的太慢了,2.0的又太高了,有没有办法降点速度 ?

目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標準規格就只有... ...(如下圖), 沒有你說的120Mbps。

那现在还有USB 1.1的集线器IC吗?

反对!: 5.0
反对!: 5
現在沒有人賣只有 Full speed 功能的 HUB 芯片。

网友:
比较好奇为什么非要降速呢?用FE1.1自己做一个,USB走线走烂些或许可以??

楼主:
不行的,速度太快,以前定制的设备要降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