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HDMI切换器,不支持电脑的HDMI,但可以支持安卓设备的HDMI,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6-07-04):
使用的切换芯片 PI3HDMI1310 ,抄板绿联的三进一出切换器。
问题描述:用切换器连接带有HDMI的安卓设备(比如电视投影机、时光宝盒安卓智能路由器)都是正常的,而且显示非常好。但是切换器连接电脑的HDMI接口,显示器无法显示,显示器提示无信号!
前后打了两次板,第一次以为是HDMI走线问题,没注意差分线的走线问题;第二次着重差分走线以及阻抗问题。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困惑好久了,还请大神帮助啊!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换过了。最早焊接的一个连接电脑是没问题的,后来这些就不行了,很奇怪!

网友B:
    你是不是没做EDID,安卓设备的HDMI是强制输出,而计算机的必须先交互EDI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做EDID,安卓设备的HDMI是强制输出,而计算机的必须先交互EDID= =

我,包括我们公司都不是专业做这方面的,只是有个项目用的到。EDID,如何解决,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C:
    把图纸发过来看看
DID如果没有,那么一般可以显示,只是不匹配显示器,无声音
    2 HDCP没有,那么一般可以显示出当前的分辨率,黑屏
    3 信号有问题,HPD和5V没有问题,一般可以识别HDMI设备有输入
4 电脑的信号分辨率大于显示能支持最高分辨率,而此时无EDID的话,一般会显示黑屏+格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纸发过来看看
    1 EDID如果没有,那么一般可以显示,只是不匹配显示器,无声音
    2 HDCP没有,那么一般可 ...

    根据你说的这几点
    1 没有EDID;
    2 没有HDCP;
    3 电脑直连显示器正常,是否可以确定信号没问题,HPD检测正常;
4 同3,电脑直连显示器正常,是否可以说明没有超过其最大分辨率;
    原理图和PCB在附件里,还请大神多多指教,帮忙看看是什问题导致的,需要怎么去解决,诚心求教!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你说的这几点
1 没有EDID;
2 没有HDCP;

    看过了,你的图纸有问题。LINK过来5V,你SINK的HPD接了反相,导致HPD输出为低,那么LINK得到HPD=0,说明没有插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你的图纸有问题。LINK过来5V,你SINK的HPD接了反相,导致HPD输出为低,那么LINK得到HPD=0,说明 ...

这是切换芯片PI3HDMI1310的真值表。电路中接反相的是两个输入HPD_A、HPD_C,从真值表中可以看出,如果选择A通道输入,则切换芯片的HPDA脚输出为低电平,故需反相后接入INPUT1的HPD脚(这时为高电平)。所以我感觉这一块的电路应该没多大问题,再说了安卓设备的输出是正常的,若热检测有问题的话,安卓设备应该也不输出吧(这时我自己的理解,有啥不对的还望指正)!
今天看了下EDID,估计这块的原因大一些,还需要版主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切换芯片PI3HDMI1310的真值表。电路中接反相的是两个输入HPD_A、HPD_C,从真值表中可以看出,如果选 ...

sorry,是我看错了,HPD_A的字体有点小
    另外HPD_LINK建议下拉,跟EDID没什么关系,因为你的图像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是我看错了,HPD_A的字体有点小。
    另外HPD_LINK建议下拉,跟EDID没什么关系,因为你的图像没有 ...

    可是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没有EDID会不会出现这种图像不显示的可能?或者说是真么原因导致的图像不显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没有EDID会不会出现这种图像不显示的可能?或者说是真么原因导致的图像不显 ...

我只能说我没有碰到过无EDID的时候显示不了。

网友:
    HDMI  一般两个问题  第一个 HMDI的HOTPUT   是否拉高   电脑不会强制输出   第二 EDID可能会用问题 但是不是主要的  EDID没有烧录   一般情况下 图像显示不正常

网友:
    解决了没 没解决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给你分析下 或者你微信我 13058124182

网友D: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没搞定给你点建议:
    HDMI Output端DDC通道上啦改小到1.8K~2.2K,电阻太大,会导致EDID读取失败;
HDMI Output端5V电压与输入电压最好用二极管隔离,否则在某些设备上会存在电流倒灌,引起插拔顺序问题;
可以加我QQ:2850918829,我们公司主要做这类产品的,PI3HDMI1310 14年的时候做了,MCU只需要4毛钱(OTP);用台湾的芯片价格耕地,耗电也会小一些,不需要外部供电都可以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没搞定给你点建议:
HDMI Output端DDC通道上啦改小到1.8K~2.2K,电阻太大,会导致EDID ...

板子图片

网友(2016-08-12):
    不支持电脑HDMI 一般是EEPROM这边问题(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图片

    不错,请问,HDMI输出端的5V供电,用的二极管是用什么型号?
如果压降太大,4.8伏以下工作就会不正常

网友(2020-02-14):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