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看看,是PSPICE的bug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2016-07-04):
    用一个交流源设置为127.2792206135786V接一个电阻4050欧姆,有效值为127.2792206135786除以根号2=90V,再用一个90V的直流源接相同阻值电阻,再用Pspice测该电阻的功率,交流用RMS参数表示,结果直流是2W,交流是2.4W左右。两个值不应该是一样的吗?直流值和交流有效值都是90V,结果功率不一样。是软件BUG吗?我用的是16.6版本,附上电路图。请版主或者同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