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兆网如何处理

楼主(2016-07-04):
如题,万兆网如何处理,请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有板子吗?可以上传分享下吗?

网友A:
    你指的是布局还是布线??还是其他

网友B:
    做等长,线组内等长,然后输入,和输入,输出和输出等长,差分的信号

网友:
    问题具体一点

网友C:
    跟千兆网区别不大吧
    ,还这没处理过万兆的,麻烦楼主截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千兆网区别不大吧
,还这没处理过万兆的,麻烦楼主截个图出来看看

额,现在我这儿也没有,公司说后面有一个设计会有万兆网的,所以先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布局还是布线??还是其他

主要是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等长,线组内等长,然后输入,和输入,输出和输出等长,差分的信号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布线

    对内对间等长,网络变压器下面掏空,同组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内对间等长,网络变压器下面掏空,同组同层

    也就是和千兆网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和千兆网一样的了?

    区别不大,基本差不多

楼主:
    顺便问一下,DDR4与DDR3在布局布线上有什么不同吗,除了一个工作电压1.2V,一个1.5V

网友D:
总体来说,差不了多少,拓扑是一样 的,
不过4表层走线,不能走长了
之前做过华为的,是120mil
还有规则更严格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来说,差不了多少,拓扑是一样 的,
不过4表层走线,不能走长了
之前做过华为的,是120mil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