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部分电路做成一个新的BRD! /(ㄒoㄒ)/~~

楼主(2016-07-04):
假设:一块已经做好的PCB,其中包含很多电路模块,现在想把其中DDR模块单独做成一块新的子板PCB,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

就是新的BRD中只有DDR模块的器件,网表也是只有DDR模块,如果在原先的PCB中删除DDR以外的模块,那么网表和PLACE中还是有其他器件和网络,求解!谢谢!

网友A:
会有器件和网络的,你可以根据PCB 画出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器件和网络的,你可以根据PCB 画出原理图啊

(⊙o⊙)…太麻烦了吧,我不需要原理图,我只是想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o⊙)…太麻烦了吧,我不需要原理图,我只是想实现这个功能

据我所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不可以

ok,thanks!

网友:
allegro是严谨的设计软件,最好不要有取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