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等长的时候只显示长度,

楼主(2016-07-04):
allegro中等长的时候只显示长度,不显示长多少,短多少 ,图中红色框内未显示!怎么搞3 \+ N$ U5 D/ v

网友:
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Analyze里面有些设置项,看设置没有

网友:
Analyze设置不对吧

网友:
Analyze设置不对吧  你打开看看

网友:
Analyze Mode设置不对

网友:
Analysis modes设置不正确,需要在Analysis modes 选项下:Electrical modes 选项中打开:propagation delay 和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勾选on选项即可显示。

网友:
有时候我打开也不显示,手动Analysis一下。右键点击你的阴影行,再点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