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vx 标准版的PCB文件与专业版的PCB文件如何互转?

楼主(2016-07-04):
求助:pads vx 标准版的PCB文件与专业版的PCB文件如何互转?

网友A:
pads vx 标准版的如果是用的DxDesigner的原理图,如果设计原理图和PCB是同步的,用Pads Pro专业版直接打开,就可以了,会自动转成专业版。如果是PADS logic的原理图,需要先把原理图转成DxDesigner,然后和PCB同步,再用Pads Pro专业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vx 标准版的如果是用的DxDesigner的原理图,如果设计原理图和PCB是同步的,用Pads Pro专业版直接打开 ...

请问PCB文件怎样转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PCB文件怎样转换?谢谢

pcb无法单独转,可以转成EE或者Xpe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无法单独转,可以转成EE或者Xpedition!

谢谢

网友(2016-09-11):
这个版本的在哪里下载

网友(2017-03-11):
试试导出ASC文件试试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A:
pcb无法单独转,可以转成EE或者Xpedition!

您好!
请教下,您的意思是说PADS standard VX版的PCB不能直接转换到PADS PRO VX吗?是先转为EE,再转为PADS PRO VX ?

可以请您详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A:
    pcb无法单独转,可以转成EE或者Xpedition!

    EE是什么软件,到处都说EE,不知道全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