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15.5版本和16.6版本在同一台电脑不能用?

楼主(2016-07-04):
    为什么allegro15.5版本和16.6版本在同一台电脑不能用?16.6版本可以用,15.5版本不能。请大神解答。。。

楼主:
    15.5版本打开的提示

网友A:
    可以的,我的电脑上所有C的版本都有,你安装的问题吧

网友:
    没同时装过

网友:
    是可以的喔

网友:
    是可以的
在打开时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确认安装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电脑上所有C的版本都有,你安装的问题吧

    15.7的也可以同时装在一个系统里面吗

网友:
    是的,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7的也可以同时装在一个系统里面吗

    是的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问题

有没有安装版本的先后顺序要求

网友:
    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安装版本的先后顺序要求

没有的,看看你的licen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看看你的license

这个哪一个license可以所有版本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一个license可以所有版本都能用?

    我们15.7/16.2/16.3/16.6用的是一个license

网友:
可以的,只是要选择更换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