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实现复制功能

楼主(2016-07-05):
    skill有没有函数可以直接复制字符串,这里的复制就是指鼠标右键后可以粘贴,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可以用以下代码
    1. procedure( C2Clipboard(str)
    2.   let((file port)
    3.     if(!stringp(str) then return(nil))
    4.     file = strcat(getTempDir() "/Clipboard.vbs")
    5.     when(isFile(file) errset(deleteFile(file)))
    6.     port = outfile(file)
    7.     fprintf(port "Set Ws=CreateObject(\"Wscript.Shell\")\n")
    8.     fprintf(port "Clipboard=\"MsHta vbscript:ClipBoardData.setData(\"\"Text\"\",\"\"\"&\"%s\"&\"\"\")(Window.Close)\"\n" str)
    9.     fprintf(port "Ws.Run(Clipboard)\n")
    10.     close(port)
    11.     shell(file)
    12.   )
    1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可以用以下代码

    很好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可以用以下代码

    有一点小问题,为什么每次都会弹出CMD的框呀,能不能不弹框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可以用以下代码

    请问在Capture上怎么粘贴呢??
    在键入footprint的时候不能使用粘贴板,目前做法是输入字符串,然后用vbs 的 sendkeys,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点小问题,为什么每次都会弹出CMD的框呀,能不能不弹框呢,谢谢!

    把shell换成axlHttp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hell换成axlHttp试一下。

    有效果,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hell换成axlHttp试一下。

      再请教一下,我想读取一个注册表,skill怎么才能获取到这个RegValue的值?非常感谢!
               when(isFile(file) errset(deleteFile(file)))
                port = outfile(file)
                fprintf(port "Set Ws=CreateObject(\"Wscript.Shell\")\n")
                fprintf(port "RegValue = Ws.RegRead(\"*\\*\\*\\*\")\n")
                fprintf(port "Msgbox(RegValue)\n")
                close(port)
                axlHttp(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可以用以下代码

      再请教一下,我想读取一个注册表,skill怎么才能获取到这个RegValue的值?非常感谢!

               when(isFile(file) errset(deleteFile(file)))
                port = outfile(file)
                fprintf(port "Set Ws=CreateObject(\"Wscript.Shell\")\n")
                fprintf(port "RegValue = Ws.RegRead(\"*\\*\\*\\*\")\n")
                fprintf(port "Msgbox(RegValue)\n")
                close(port)
                axlHttp(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Capture上怎么粘贴呢??
    在键入footprint的时候不能使用粘贴板,目前做法是输入字符串,然后用vb ...

      请教一下,我想读取一个注册表,skill怎么才能获取到这个RegValue的值?非常感谢!
               when(isFile(file) errset(deleteFile(file)))
                port = outfile(file)
                fprintf(port "Set Ws=CreateObject(\"Wscript.Shell\")\n")
                fprintf(port "RegValue = Ws.RegRead(\"*\\*\\*\\*\")\n")
                fprintf(port "Msgbox(RegValue)\n")
                close(port)
                axlHttp(file)

网友A:
    换成 axlHttp的话就是假设系统没有更改过.vbs的默认打开方式,如果更改过会有问题,可以详细研究一下clip.exe
    读注册表也可以用v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 axlHttp的话就是假设系统没有更改过.vbs的默认打开方式,如果更改过会有问题,可以详细研究一下clip.exe ...

    我就是用VBS读的注册表,关键是读取的内容不知道怎么返回给skill,目前想到的是创建一个txt,然后skill再读取,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VBS读的注册表,关键是读取的内容不知道怎么返回给skill,目前想到的是创建一个txt,然后skill再 ...

    vbs的运行状态是无法返回给skill的,这也是我用vbs修改、创建Excel最麻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