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层板叠层问题

楼主(2016-07-05):
现有一个6层板需要设计
目前设计
方案1
TOP      (RF信号、主芯片、SDRAM等)
GND
S1        (100M ADC data、48M  U data、104M SDRAM data、  100M data、48M data) 顺时针
S2        (                           48M  U  data、104M SDRAM A/Ctr、100M data、50M data) 顺时针
POWER
BOT     (DCDC、LDO、滤波电容)

不知这种布线是否安全,求推荐更好的叠层设计。
谢谢!

网友A:
    第一:板厚是否是1.2mm以下?
第二.:两个内层走线是否有阻抗匹配的要求?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均满足的话建议更改为八层板的叠层结构,不然在制板时候制版厂会按照假八层做,但是假八层的价格要比真六层贵。

网友B:
    建议把S2改成GND,所有的高速线走S1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板厚是否是1.2mm以下?
    第二.:两个内层走线是否有阻抗匹配的要求?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均满足的话建 ...

板厚1.6mm
内层走线需要阻抗控制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S2改成GND,所有的高速线走S1层

兼容设计比较多,BGA下基本全部散出,一层走出实现不了

网友:
    S2层参考power层可能会因为电源分割导致跨参考面,导致阻抗突变,建议走8层  推荐叠层:SPSPSSPS

网友:
RF信号参考第二层,根据阻抗算出来线宽会非常细。。。建议解决方案:RF线位置挖掉第二层的铜,将第三层铺上铜让其参考第三层的铜,既能满足阻抗也会让线宽宽一些

网友:
    会使RF信号损耗小一些

网友:
首先的看你的需求,第一就是是否控制阻抗,第二就是你的电源是否很多,如果很多那么就会大面积的跨分割,第三如果控制阻抗,板厚是否满足做6层板,如果板厚太厚会有加层的,比如假八层和真八层的价格是一样的,做假层还不如做真层呢,这样信号质量更高

网友:
    从LZ提供的反馈来看,至少有RF、数字、模拟地3个了。RF需要考虑隔层参考,也就是第2层需要掏空部分。6层板做来下,几乎没有考虑SI的可能了。大量的信号质量将不是非常好

网友:
参考地可以共用一个问题不大。SDRAM部分6层也能满足,关键是RF部分占了板子的多大面积。RF部分可以参考第2层。不是高频基本问题不大。高频尽量短也可以。电源部分以走线为主。满足电源要求即可,其余部分铺满地较好。至于SDRM有一个相邻参考地即可仅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叠层也是可以的,注意走线与电源和gnd平面的处理。

网友:
    六层板  这样貌似是最理想的叠构了  利用率最高价格较低    需要注意特殊信号线的处理

网友:
问题不大,S1和S2之间的PP尽量厚一点,S2的信号尽量不要跨分割!1.6的板厚是假8层,如果成本允许,建议加到8层!如果不能加,就6层吧,要不就换1.2的板厚

网友:
叠层没问题,如果bga引不出去可以考虑盲孔,那样第二层就可能需要改成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