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 不能生成Allegro封装,求原因?

楼主(2016-07-05):
    orcad Library Builder 不能生成allegro封装,allegro 出现下面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Loading axlcore.cxt
Starting new design...
    Loading cmds.cx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B_createFootprint
    ERROR
    Command >

网友:
    OrCAD Library Builder是什么

网友:
    用LP Wizard 就挺好的啊,好多软件的封装都能生成,并且他还是符合IPC7351标准的

网友A:
    是不是装了edaskill365

网友(2018-02-1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了edaskill365

还真的是,,,把EDA365卸装了就好了,,,,,,
    怎么就冲突了,呢,,,,,,

网友(2019-08-20):
    我也是,删了就ok了

网友(2022-07-12):
    没有装EDA365,也报了这种错误   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同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