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可以正反贴吗?继电器布线还有什么其它的要求?

楼主(2016-07-05):
    请问继电器可以正反贴吗?继电器布线还有什么其它的要求吗?

网友:
    匹配好结构

网友:
    对。能用就行。。。

网友:
    没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
    不短路 不开路 可制造 干扰小 就可以了

楼主:
    两个继电器正反对贴,有影响吗

楼主:
    继电器中间可以走线吗

楼主:
    多层板,继电器下边的每一层都要挖空吗?

网友:
    貌似没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可以!只要做好隔离设计!结构没有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