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pads9.5后怎样处理

楼主(2016-07-05):
公司有块AD画的板子,现在需要修改下,但不会用AD,只好导入到pads,但发现过孔及铜皮没有啦,怎样快速处理,还是一个一个重新添加?

网友:
1,请人用AD来处理: D6 o- {1 w. |
2,转换成PADS后,重新打via和铜皮。

网友:
过孔是有的    指示颜色你看不清楚 混在一起了 选择网络 查看网络  更改颜色 就可以了

网友(2017-08-21):
铜分割网路掉了,请教一下AD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