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IC如何控制充电电流

楼主(2016-07-05):
请教各位大侠:大家都知道,在锂电池充电过程中,有段时间是恒流充电,不知道充电IC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采样电阻固定恒定电压,近似恒流。

网友:
充电IC会采集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可以通过控制功率调整管的导通程度来调节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以达到恒流个恒压的充电效果。

网友:
都会有个精度很高的小电阻检查

网友:
电压,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