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单端走线阻抗和端接电阻

楼主(2016-07-05):
看到很多DDR3的设计指导手册中都指出单端走线阻抗为40左右,端接电阻比走线阻抗还要小几个欧姆,求教给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考虑,有深入介绍的文档就最好了。。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事情,单线就按照50欧姆控制,差分100就没问题,如果你的是8片以上的话端接电阻才会考虑不是50欧默的阻抗匹配

网友A:
    阻抗40为了抗干扰,这样可以加宽走线

网友:
    地址线40欧姆是因为DDR3地址线的结构是flyby,末端要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40为了抗干扰,这样可以加宽走线

    加宽走线可以抗干扰?可否再深入解释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2016-09-13):
    阻抗的控制和控制器的要求密切相关

网友:
    你们要多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