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椭圆孔的问题

楼主(2016-07-06):
求椭圆孔的钻孔方法,是和圆孔一样吗,以及椭圆孔最小宽度一般多少

网友:
不一样 类似铣的方法 用的是槽刀 最小0.4(板厚有限制) 尽量大点 太小影响效率

网友:
槽刀0.40-1.60mm(板厚≤2.50mm)(1.60mm以上可以用普通钻刀);孔宽/孔长<5就要铣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