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单端走线阻抗和端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6-07-06):
看到很多DDR3的指导设计都是要求单端走线阻抗为40欧左右,而端接电阻比走线阻抗还要小几个欧姆,求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基于什么考虑,如果有深入介绍分析的文档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你看下JEDEC的关于DDR的协议,termination的电阻阻值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在范围内选择效果最好的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JEDEC的关于DDR的协议,termination的电阻阻值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在范围内选择效果最好的值就好 ...

JESD79-3中只是基础的协议,实际运用中,为什么ddr2直接要求是50欧单端阻抗,端接电子也是50,而ddr3中很多都是要求是40欧左右?并且端接电阻比走线阻抗还要小些,想知道为什么,协议中没有交代这些。

网友:
DDR2和DDR3的IO标准就是不一样的,至于终端电阻,信号线对地阻抗大小是怎么来的,可以看下SSTL_18和SSTL_15的IO规范是否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B:
多负载导致的问题,建议值都是根据经验来的。要想可靠的控制信号质量,最好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负载导致的问题,建议值都是根据经验来的。要想可靠的控制信号质量,最好做仿真

多负载导致的问题?可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负载导致的问题?可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

好像有点这么个意思,因为我看数据都是要求50欧,只有时钟、地址这些要捅到多个DDR颗粒上的要求40欧。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C:
沒光(Micron)的講法
With a single DIMM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motherboard bus, the system is mat ...

有没有内存条阻抗的控制要求啊?udimm和rdimm的都可以,jedec上写的总觉的不是很全。。。

网友(2018-04-23):
过来看看 ,, 很想知道在数据线和控制线端接上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2019-07-11):
jedec文档的建议匹配电阻都是加入他们组织的公司的工程师仿真和实测来的,很多东西没法量化,都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