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座子插拔打火现象

楼主(2016-07-06):
      DC座子插拔打火,一时想不到对策。有高人指教吗?

    PPTC (Polymer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_^

网友:
    检查DC插头,市面上DC插头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的插头里面的导体是往外翻的,这种就容易短路,还有一种从外表看不到插头里面的那个极的,这样的插头就不会冒火

楼主:
    最后,是电路结构调整了,解决了打火问题。

楼主:
    硬件也做了些时间了,但是对于直流端子打火一直不太敏感,但是要认真分析,却有点迷茫了,打火是由于电流在瞬间跌落现象造成,dt/di.但是多大的dt/di才不会打火呢?

网友A:
    學海無涯,回頭是岸!

    16-TE_Conn_ Cid Herrmann Mosser 5-2011_IBM Pwr Sym_v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海無涯,回頭是岸!

谢谢版主大人,资料先看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是电路结构调整了,解决了打火问题。

    请教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由于这个模块比较简单,所以修改起来也方便。

网友C(2019-11-07):
    没有威望,难搞哦

网友:
    热插拔必须要有in-rush控制,俗称“软起”....软还能起,不能细想.....

网友:
    热插拔必须要有in-rush控制,俗称“软起”....软还能起? 不能细想.....

网友:
    增加接地,使用金属包围座子。

网友:
    之前遇到过,如果是那种火车头的DC插座直接换成内部弹片含铜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威望,难搞哦

    难顶啊慢慢凑咯。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用有防打火功能的接插件,这种接插件触点是两段式设计的,内部有限流电阻,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