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pcb怎么控制阻抗?

楼主(2016-07-06):
DDR部分3mil走线,3mils间距,怎么控制的差分阻抗?感觉无法达到100欧姆啊

网友A:
你这是几层,多厚的板子啊,
是不好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几层,多厚的板子啊,
是不好控的

我是看的别人的开发板,pads的,差分规则都没有设置,板厚只有0.8mm,8层,感觉根本没控阻抗,只是连线连上就好,刷新了我的pcb三观。。。。。。。。

网友A:
0.8mm 8层的阻抗不好控的,
差分和单端,如里按常规的阻抗,是只有3.几mil  可能还会有2.几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mm 8层的阻抗不好控的,
差分和单端,如里按常规的阻抗,是只有3.几mil  可能还会有2.几mil

几乎都是3/3mils的线,芯片手册写一堆要求,这控那控的,开发板就乱画,简直双标。。。

网友B:
这个是老的polar软件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60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的polar软件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6045-1-1.html

谢谢,我就是那么一算,已经确认了开发板没控阻抗

网友:
3mil通常是为了引线需要,忽略阻抗的

网友(2017-07-13):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那么一算,已经确认了开发板没控阻抗

    这种根本就不控,没法控,实际产品能把线走出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