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块

楼主(2016-07-06):
各位帮看看! pads 有一个透明块 ,在router 中 有, 只有在router 中画线的情况下才可见,不画线没有。 把所有层都打开 都没有看见

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解决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鼠标放上去比较亮, 发现是我放置的字符,本来应当放在丝印层的。我放在TOP层了,然后检查间距的时候就是一堆错误。  更改后 解决。

楼主:
字符 和 铜皮 重合  很难发现

网友(2016-08-26):
原點錯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