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16-07-07):
请问各路大神,谁有UM3202Q电平转换芯片的供货渠道,比较急,一下没有找到供应商

网友:
用TI的LSF0102挺好的

网友:
你都不说清楚情况,就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几路的啊?电压值是多少啊?糊涂······

网友(2016-08-11):
这么冷  换了吧  NTS0102  LSF0102   好买得很   又便宜

网友:
值得推薦    超級狗版主寫的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Level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Level Translator-6133.pdf

837.7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0,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