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避免Dynamic shapes are out of date的警告从而顺利生成光绘文件

楼主(2016-07-07):
如题,,我在制作一个拼版,是两个圆环形的PCB,大环套在小环的外面,画的时候分别使用了route keepout和route keepin层,所以在拼版时,,里面的小环的PCB的铜皮就是out of date的状态,,不更新动态铜皮,不让生成光绘文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求助。。见下图:

一旦更新动态铜皮,就把里面的小环的铜皮删掉了

一旦更新动态铜皮,就把里面的小环的铜皮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呗

    请看认真点OK?,,,说了,更新了就把内环的PCB的铜皮都删掉了,

网友B:
    不更新不会有DRC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更新不会有DRC错误吗?

    DRC,,可以手动屏蔽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动态铜皮没办法屏蔽掉不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C,,可以手动屏蔽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动态铜皮没办法屏蔽掉不处理。

    试下在拼版前更新铜皮,然后把铜皮change成固态铜皮,再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在拼版前更新铜皮,然后把铜皮change成固态铜皮,再拼版

怎么把动态铜皮,,该为固态的??

网友:
    或者把里面那个 ROUTEKEEP OUT 的PROPERTY设置成shapes allowed,再更新铜皮。不太了解板子的具体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把动态铜皮,,该为固态的??

    shape-change shape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pe-change shape type

    我试试

网友:
    转成静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试

    嗯嗯,改了固定铜皮,可以了,,谢谢。至于 ROUTEKEEP OUT 的PROPERTY设置成shapes allowed我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boundary没有删除掉才报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