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楼主(2016-07-07):
谁那里有DCDC 布局布线注意事项啊,

网友:
电源芯片的规格书上一般都会有布局布线注意事项

网友:
主要是输入输出环路尽可能小

网友:
spec上都有注意事项,建议布局好了之后若是voltage Mode测下Bode plot,看loop的stability。

网友:
看芯片资料就可以了。资料上面一般都有参考的布局走线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6-09-27):
參考Datasheet layout reference design guide, 注意Feedback trace routing,以及input output 端VIA數量及銅箔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