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Q的RGMII电压问题。。。

楼主(2016-07-07):
小弟初学飞思卡尔IMX6芯片,参照天嵌开发板的核心板原理图,发现天嵌的RGMII电压是3.3V,而我看IMX6手册的RGMII的电压范围是1.1-2.6,感觉有点想不通,看看哪位大神做过这芯片的请教下为什么这样???如图:

肥死卡好原廠開發板原理圖接 1.5V。>_<!!!

楼主:
是的。。飞思卡尔的demo是和DDR接一起1.5V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這群人有多爛了!>_<|||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飞思卡尔的demo是和DDR接一起1.5V

但他那个板接3.3V也一样正常,网络没问题

网友A:
就算是demo板都会有问题,人做东西哪能没有错的。RGMII的电压可以是1.2,1.8,2.5,3.3,都可以,就看具体的芯片支持哪一种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demo板都会有问题,人做东西哪能没有错的。RGMII的电压可以是1.2,1.8,2.5,3.3,都可以,就看具体的芯 ...

那就是手册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手册写错了??

以官方DATASHEET为准,主要还是看两个连接的芯片之间的电压,连接的时候要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他那个板接3.3V也一样正常,网络没问题

會正常工作不代表就是對的,有沒有漏電的問題(耗電流變大)?用久了壽命會不會縮短(燒掉)?會影響到其他功能嗎(也許是我們沒測到,不是沒有)?

慣例上我們會相信原廠的資料,因為他們會比我們了解新芯片的特性。

原廠也有犯錯的可能,但是「挨打沒死六」(i.MX6)已經賣很多年了,芯片資料的錯誤還沒被訂正的機率應該不大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他那个板接3.3V也一样正常,网络没问题

1, IMX6的rgmii管脚是否3.3v tolerance
2, 关注两端器件的vil,vih,vol,voh是否匹配且有足够裕量
3, 建立保持时间
只要满足以上三点,尽管放心使用。在万兆的MDC/MDIO接口上,这种情况常见,一般是兼容的,RGMII接口我本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