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高手一下!!!

楼主(2016-07-07):
1;图1中的浅蓝色的部分是什么意思?这部分是示意图还是具有电气特性的原理图,使用什么命令画出来的?
2;图2中的浅蓝色的连接是用什么命令完成的?
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用的是信号线束,它是具有电气特性的连接线(类似于总线)。

    tdl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信号线束,它是具有电气特性的连接线(类似于总线)。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信号线束,它是具有电气特性的连接线(类似于总线)。

    请问图1.2的线束入口我怎么放置不了呢

网友:
    一个是总线一个是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