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求真相】LCD问题

楼主(2016-07-07):
    在调试LCD屏
    显示画面的时候出现如下这情况
显示不完全,或只显示一部分,像是一种画面卡死的状态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屏幕坏了 尝试全屏写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有可能是LCD的信号线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屏幕坏了 尝试全屏写看看还会不会

屏幕是好的哦

网友B:
    如果問題每次出現在同一區塊,還有一種可能是內存或主控芯片銲接不良,置放影像的緩衝區Buffer)出了問題。

网友:
    画面卡死?如果怀疑系统卡死,可以在最后一行 从0到9自动显示数字就能排除系统卡死。你可以试试别的汉字,如果一直都是显示那几个点,同样的点,会不会是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問題每次出現在同一區塊,還有一種可能是內存或主控芯片銲接不良,置放影像的緩衝區(Buffer)出了問題 ...

    同样的电路,前后做了两款板,第一次做的很正常,现在做的就出问题了,找半天找不到原因

    LCD用的ILI934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电路,前后做了两款板,第一次做的很正常,现在做的就出问题了,找半天找不到原因

LCD用的ILI93 ...

我同事做过ILI9342C相关开发,记得有寄存器可以控制图像旋转180°,不知道你的这款ILI9341有没有这个功能。
    方便的话可以做个有趣的测试:先把寄存器设置成图像翻转180°,再按照原来的方式和内容来显示图像,看会发生怎样的异常。
    假如出错的地方变成了在右下角,那么个人猜测可能是和buffer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事做过ILI9342C相关开发,记得有寄存器可以控制图像旋转180°,不知道你的这款ILI9341有没有这个功能 ...

    如果显示几个字就正常,显示的字多了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問題每次出現在同一區塊,還有一種可能是內存或主控芯片銲接不良,置放影像的緩衝區(Buffer)出了問題 ...

现在发现,要用手压住LCD排线座的话,能正常显示

但是量过排线两端,确认是接触良好,能够导通

    高速纜線不能用通不通來斷定質量的好壞!^_^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要用手压住LCD排线座的话,能正常显示

但是量过排线两端,确认是接触良好,能够导通

    那肿么办

用的STM32的FSMC总线

网友:
    应该是送给LCD RAM的数据存放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