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找不到Show Footprint菜单项

楼主(2016-07-07):
在17.2-2016的orcad中,选中元件后点右键,菜单里没有Show Footprint选项。另外Toolbar里也没有Footprint Viewer选项,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A:
只能在编辑原件属性里面,按页选取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编辑原件属性里面,按页选取显示。

能显示3d的footprint么?

网友(2017-04-07):
楼主,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