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化孔阻焊开窗的问题

楼主(2016-07-07):
非金属化孔绿油开窗直径=孔直径+0.1mm,单边就2mil,很多板厂反馈做不到,有的板厂甚至要求开窗直径=孔径+10mil。目前也就AT&S回复最小能做的这个值。
据我所知很多公司就是按单边2mil做,这是不符合板厂能力的。请问大家有碰到这种问题么,怎么处理,孔周围0.2mm内没有走线和铜皮,默认板厂改大?
另外哪个工序要求clearance这么大,干膜?
多谢指点!

网友:
2mil也太小  一般是4到5mil

网友:
单边4即可 主要是防止阻焊入孔

网友:
如果达不到4 工厂后面都会修改 现在设计的封装都不会注意到这些

网友:
至少孔径加0.15mm.也就是单边3.这是我们供应商的能力

网友:
一般NPTH单边阻焊开窗要有4mil以上才行,因为好多工厂做非金属孔是跟外形一起做的公差较大,因为铣刀的偏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