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视图里面找不到

楼主(2016-07-07):
    一款PCB文件做好,然后又要加入一个小板进来,结果超出了sheet,
    后来,找不到了原来的文件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意思

    就是在原来的PCB设计文档基础上,然后又要导入CAD的PCB其他框图,这个时候发现,整个页面太大,

网友:
    CAD里面的原点没有设置好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AD界面大小是有限的,若CAD图中坐标原点到图形的尺寸超出了AD有限的界面,就会导进来却看不见。建议修改CAD图。
AD中快捷键VD或hom键,都可将界面中所有的东西的中心,居中显示,可以此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可以具体点,吗

    鼠标找不到需要的地方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鼠标找不到需要的地方去

    打开所有有用的层,ctrl+A,然后移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所有有用的层,ctrl+A,然后移动即可。

    尝试过了,结果是鼠标跑到很难看见的角度去了

网友C:
    可以贴出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尝试过了,结果是鼠标跑到很难看见的角度去了

可以贴出来么,帮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贴出来么,帮你处理。

    自己想其他办法处理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贴出来么

这个就是导入之后的PCB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导入之后的PCB

我看了你的PCB;首先你的PCB怎么什么都没?All Used Layers ON已经勾选,然后会到主界面crl+A 全选后 PCB Inspector里面也无显示任何东西;
    你确定里面有东西?你AD用什么版本的?

还有,下载你这个东西要扣我1威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你的PCB;首先你的PCB怎么什么都没?All Used Layers ON已经勾选,然后会到主界面crl+A 全选后 PCB ...

    不好意思,我丝毫没有想法用掉你的威望。可以补回来吗?
    我的文件不是什么都没有,里面有我导入的CAD板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丝毫没有想法用掉你的威望。可以补回来吗?
    我的文件不是什么都没有,里面有我导入的CAD板 ...

    哈哈没事,我在AD9上面完全找不到任何元素,你的AD用什么版本,如果我能找到你说的cad图,可以做个处理过程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没事,我在AD9上面完全找不到任何元素,你的AD用什么版本,如果我能找到你说的cad图,可以做个处理过 ...

    CTEL+A一下,再移动,试试看,就会发现鼠标跑到左下角角落位置,这个时候就是表明里面有一个实物和原点位置相差很远。

网友D:
    好像通过网友的描述按正常的移动可以发行目标(坐标点定义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通过网友的描述按正常的移动可以发行目标(坐标点定义的话题)

  有很多时候,半天才找到目标。甚至找不到目标。
    的确是可以找到,总觉得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E(2016-12-22):
    edit——select——outside area  选择框选之外的东西,试试看

楼主(2017-05-14):
引用 网友E:
edit——select——outside area  选择框选之外的东西,试试看

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效果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