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设计

楼主(2016-07-08):
想做一个延时电路,就是3号位置上电由低延时一会变高,想问下这个电能能实现么?自己multisim仿真了一下,没仿出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由低延时一会变高,那为何不直接使用简单的RC电路?

网友:
RC加施密特整形

网友A:
将Q1的基极接C1和R1的连接处,R1的另外一脚接地

网友:
不能,直接用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Q1的基极接C1和R1的连接处,R1的另外一脚接地

这样可以。或者采用PNP管,基极接在RC中间,R接VDD,C接地。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要注意两点,三级管集电极对gnd要增加一个小的电容,防止瞬间3的位置出现高电平尖峰。1的位置增加一个对gnd的二极管,二极管阳极接gnd,防止下电时C1放点把三极管基极、发射极PN结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