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自刷新

楼主(2016-07-08):
诸位弟兄姐妹,听说DDR自刷新可以降低功耗,说是主控不再运行,感觉这个好费解,有没大侠可以讲解下这部分的?

楼主:
自刷新
自刷新是动态存储器的另一种刷新方式,通常用于在低功耗模式下保持SDRAM的数据。在自刷新方式下,SDRAM禁止所有的内部时钟和输入缓冲(CKE除外)。为了降低功耗,刷新地址和刷新时间全部由器件内部产生。一旦进入自刷新方式只有通过CKE变低才能激活,其他的任何输入都将不起作用。给出退出自刷新方式命令后必须保持一定节拍的空操作输入,以保证器件完成从自刷新方式的退出。如果在正常工作期间采用集中式自动刷新方式,则在退出自刷新模式后必须进行一遍(对于HY57V561620来说,8192个)集中的自动刷新操作。
--------------------------------------------------------------------------------------------------------------------------------------------------百度百科-SDRAM

网友:
以前即便处在低功耗模式,控制器仍然要定时刷新dram。现在有了自刷新了,控制器可以去睡觉,就节省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