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的网表如何才能导进allegro?

楼主(2016-07-08):
      不知道哪位高人知道导入的方法?   指导下……原理图是protel99se 画的,layout要用allegro

网友A:
需要格式的转换,否则是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格式的转换,否则是不认的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需要第三方的软件来转,比如说Omniwin,然后再编辑网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