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信号参数求解

楼主(2016-07-08):
对于高速信号设计时,为什么要使用预加重,原理是什么,同问去加重的原理是什么,对于这些参数对信号完整性里面的阻抗,窜绕有哪些优缺点,谢谢大神

网友:
预加重,增加高频幅度,补偿高频的衰减与低频幅度相符,使眼图张开。
去加重,减小低频幅度,降低低频的幅度与高频幅度相符,使眼图张开。
由于预加重增加了高频能量,会引起串扰和辐射的问题。对特征阻抗没影响,去加重串扰会比预加重小。

楼主:
谢谢,老师您的回答,请问一下那均衡不是也可以增加高频分量,与预加重的区别在哪里,感谢

网友:
预加重和去加重都是均衡  均衡是统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您的回答,请问一下那均衡不是也可以增加高频分量,与预加重的区别在哪里,感谢

发送端叫加重,接收端叫均衡(rx eq)。两者也可统称为均衡

网友(2016-09-01):
均衡還有很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