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dence怎么导原理图封装

楼主(2016-07-08):
cendence怎么导原理图封装

网友:
我来学一下

网友A:
    在原理图中,首先新建一个library     然后再design  cache中选择库,右击copy   在你刚才新建的library中右击paste即可,这是在你的原理图路径下将会出现一个olb文件。他就是原理图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首先新建一个library     然后再design  cache中选择库,右击copy   在你刚才新建的library中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客气了,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首先新建一个library     然后再design  cache中选择库,右击copy   在你刚才新建的library中 ...

新技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首先新建一个library     然后再design  cache中选择库,右击copy   在你刚才新建的library中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客气了

网友:
    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