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烧匹配电阻

楼主(2016-07-09):
做了一个485通讯的设备,后面客户返修回来比较多的  485的B端输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1552736462\Image\C2C\P9G`M%_9M}[B~ZAI`ML_(WM.png出的匹配电阻(图中白色标注的)烧坏了,哪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雷击浪涌造成的

网友:
增加防护,多进行测试。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是做什么测试才烧,还是怎么。

网友:
    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尖峰,端口增加ESD管

网友A:
    比较奇怪,R19和R20是对称的,为什么只有R19烧坏,R19的封装多大,485驱动芯片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奇怪,R19和R20是对称的,为什么只有R19烧坏,R19的封装多大,485驱动芯片没有坏?

    不能单看这一端,还要看看另外通信端去分析,另外PCB图都没上

网友(2016-09-13):
    端口一点防护都没有,另外,这匹配电阻怎么这么大?360欧是我见过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