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G3525+IR2103驱动全桥,波形不对,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6-07-11):
SG2525的输出是正确的,IR2103的下端输出也没问题。但是上端驱动波形(HO)不稳定,具体情况是这样:输出HO端连接管子后,当MOS管加上输入电压后,Vgs方波电压高电平和低电平都不是稳定在同样的幅值,见下图,更加糟糕的是MOS管Vds波形高电平和低电平恶化更严重,倾斜的很明显。开始以为是自举电容的问题,但是从0.1uf到22uf自举电容值都已经试过了,波形还是这样,没有太大变化。请教有经验的各位,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2016-08-23):
貌似你这个输入有问题吧,HIN和/LIN输入应该是分开的。另外IN4001可以选择高速开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