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dence怎么导原理图中某个封装?

楼主(2016-07-11):
cendence怎么导原理图中某个封装?

网友:
什么意思 能明确一点吗

网友:
“在原理图中,首先新建一个library     然后再design  cache中选择库,右击copy   在你刚才新建的library中右击paste即可,这是在你的原理图路径下将会出现一个olb文件。它就是原理图库。”

这段话来自于论坛里面的另一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