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中的时域仿真

楼主(2016-07-11):
在HFSS中已经建立好差分对的模型,并建立了频域的仿真,请问该怎么进行时域的仿真,是换用新软件还是直接就可以?

网友A:
hfss主要用来分析频域.唯一的时域就是TDR/T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s主要用来分析频域.唯一的时域就是TDR/TDT

是,我也只找到了TDR。不过我还想试试眼图,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也只找到了TDR。不过我还想试试眼图,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工具呢?

designer
ansys 15.0以后就是destop中的circuit design/circuit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s主要用来分析频域.唯一的时域就是TDR/TDT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已经建好了一个模型,现在想把模型按比例缩小,比如原来边长为200mil,现在想变成20mil。因为简单的改数据很容易让结构变乱,所以想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已经建好了一个模型,现在想把模型按比例缩小,比如原来边长为200mil,现在想变成 ...

没有任意比例的转换。
只有一个功能可以替代,但是是固定的比例
model-->model unit-->选择recale
这个时候假如你要把模型放大1000倍,原始单位为mil  那么就选择新单位为inch
确定后模型就放大了1000倍
如果要放大10倍,可以首先选择单位为mm,不勾选rescale,确定后再选择单位为cm,勾选recale。
以此类推。。。

最好的方法还是在建模时用函数,要换比例在model里加个比例常数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意比例的转换。
只有一个功能可以替代,但是是固定的比例
model-->model unit-->选择recale

懂了,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