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差分走线过孔中间穿线影响大吗

楼主(2016-07-11):
如下图,该信号速率为10.3125G,走线过孔之间传线,这种差对信号的传输很不利吗?

网友:
距离拉开了就问题不大,但是你这是差分线,最好不要这么干。另外,你最好在高速差分线两个过孔旁边打两个伴随地孔,作为参考,也能降低对中间线路的干扰。

网友:
10.3125G,这么高的速率,尽量直,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A:
虽然有影响但没有那么夸张。。。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影响但没有那么夸张。。。可以放心使用

也就是要尽量避免,实在走不开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要尽量避免,实在走不开的也只能这样了?

是的

网友:
有影响,应该问题不大,FPGA的高速差分管脚很多都是Fanout后连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相邻层的话,肯定会有影响,如果中间隔着电源 地层,以及别的走线层,影响很小。正如楼上所说的,很多FPGA芯片的扇出就是从过孔中间穿过的

网友:
差分线过孔中间为什么够间距走根线呢

网友(2016-08-24):
去仿真看看具體影響唄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尽量去避免。如果无法避免,这时候你需要综合考虑了,例如你的差分线走线很短或者抖动很小,也就是你的margin很大的话,你可以这样走,但是你的margin很小,这时候你肯定要好好考虑一下了,那么你可能需要加层或者其他方式来消除这种影响。所以在考虑SI问题时,更多的是去折中考虑,在影响和成本之间进行折中,来达到一种平衡。没有那种做法是一定的,也没有说那种影响是必须消除的。

网友:
影响太大了。。。。

网友(2017-11-28):
咋感觉这个连接器是应该竖着出线,而不是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