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怎么获得一段圆弧的中点??

楼主(2016-07-12):
我记得在pdf中看到过这个函数的
是圆弧的中点,不是弦的中点,也不是圆弧的圆心
自己算太麻烦了

网友A:
    axlPathSegGetArcCenter
    但是其参数不是dbid格式,而是r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PathSegGetArcCenter
    但是其参数不是dbid格式,而是r_path

    你这是圆弧的圆心,不是中点

网友:
    如果硬是要用这个函数的话,就可以先使用axlDB2Path函数来转换成path参数,再通过上述函数对其里面的各个path成员来获取中a心。比如:l 为某段path的DBid参数, foreach(a axlDB2Path(l)->_pathList println(axlPathSegGetArcCenter(a))) 输出包含中心点的arc中心坐标。

网友A:
    看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不好意思。

    圆弧的圆心只要arc->xy就能获取到
    中心可以用起点car(arc->startEnd)按照旋转方向旋转一半的角度就能获得,比较麻烦而已
    官方应该有自带的获取圆弧中点的函数吧?

网友A:
    那你是指axlGeoArcCenterRadius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指axlGeoArcCenterRadius函数吧!?

    我已经写出来了
    我说的圆弧中心就这么难理解吗?

网友A:
    下载不了附件。用啥函数?可以用axl_ol_ol2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不了附件。用啥函数?可以用axl_ol_ol2处理吗?

    中心可以用起点car(arc->startEnd)按照旋转方向旋转一半的角度就能获得
    圆弧的圆心角可以根据圆心到起点(终点)的射线的夹角获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可以用起点car(arc->startEnd)按照旋转方向旋转一半的角度就能获得
    圆弧的圆心角可以根据圆心到起点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procedure( wlGetVectorAngle(start end)
    let( (slope angle)
    slope = axlLineSlope(list(start end))
    if(slope then
      angle = atan(slope) * 180.0 / Pi
      when(car(end) < car(start)
       angle = angle + 180.0
      )
      when(angle < 0 angle = angle + 360.0)
    else
      if(cadr(end) > cadr(start) then
       angle = 90.0
      else
       angle = 270.0
      )
    )
    angle
    ))

    这是获取射线角度的函数,角度范围为0~3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