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允许过孔放置在元器件下面

楼主(2016-07-12):
如题

楼主:
关DRC仅仅能放,但是还是会报错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DRC仅仅能放,但是还是会报错的啊

    你就不能灵活点吗?报错你忽略就好啊

网友B:
    edit control, PAD ENTRY 裡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灵活点吗?报错你忽略就好啊

    就是都要去check一下,然后忽略觉得麻烦才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 control, PAD ENTRY 裡面控制

    能不能详细点,而且我说的是过孔VIR,跟PAD有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解决了,在DRC里面将选项不打勾即可。

网友:
1.按照图示步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