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可以把远点的标识显示出来?

楼主(2016-07-12):
建封装时设置了原点,但是没有原点标识显示出来,要怎么设置

网友:
    没有设置origin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 -display-沟通display origin

网友:
    写错了,是勾选display origin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s -display-display orig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 -display-沟通display origin

    人家说的是封装

网友:
    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Package Geometry  - Body Center 顏色勾選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以解决

网友(2019-05-31):
    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