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模式选的End via,左键双击怎么打不了孔,求解?

楼主(2016-07-12):
问题如上,求解……别人的左键双击可以打孔的

网友:
不是单击左键结束走线的时候打一个孔么?

网友A:
M没有在设计规则中将孔添加进走线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没有在设计规则中将孔添加进走线规则

规则添加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单击

嗯,这个知道。就是不解为啥双击打不了孔。

网友:
截个图看一下吧,建议

网友:
是router里面双击添加过孔吧

网友(2016-08-23):
這樣算是快速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