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輸出端并联电阻作用

楼主(2016-07-13):
请教加电源输出端并联电阻防止电压不稳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说的是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假负载?

是的~有个电源输出端后面有负载,输出一段时间后会有电压瞬间升高的突波,并联了个电阻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一般在负载变小时,dcdc进行DCM,导致输出不稳定,加了假负载之后就会强制在CC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负载变小时,dcdc进行DCM,导致输出不稳定,加了假负载之后就会强制在CCM就好了。

謝啦~

网友:
也有这种情况:看你的电源有没有特殊要求,有的PSU是有最小输出电流的限制,不然不会有电输出。因此为了电出来得加个假负载,这得看PSU的spec(似乎有的PSU有这种要求)。也有好多DC-DC加假负载,一方面可能如楼上所说,强制从DCM跳到CCM,另一方面,给输出电容放电,似乎这个应用蛮多。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可完全?路过大神可以解惑。

网友A:
一般dcdc都有输出对地的mos在做放电控制,另外,你外面加的这个电阻如果比较大,同时输出电容又不小的话,放电速度基本很慢,作为放电电阻的目作用也不明显吧😁,至于最小输出电流要求,可否就是工作在CCM的最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dcdc都有输出对地的mos在做放电控制,另外,你外面加的这个电阻如果比较大,同时输出电容又不小的话, ...

根据RC充放电的衰减曲线来看,在C很大情况下,不会把放电电阻加的很大,才会放电快的。

网友(2016-09-20):
还要一种情况,就是关电的飞行时间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