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金板的镍和金仅在焊盘上,线路部分只有铜,原因是啥?

楼主(2016-07-13):
沉金板的镍和金仅在焊盘上,线路部分只有铜,原因是啥?感谢大家。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外层线路作出来后,印阻焊,然后沉金 所以只有焊盘有镍和金

网友B:
整板沉金还是选择性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外层线路作出来后,印阻焊,然后沉金 所以只有焊盘有镍和金

明白了。谢谢。
但是我们目前是高频板,需要TOP面部分微带线沉金,底面全部沉金,这样对高频特性的影响与镀金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板沉金还是选择性沉金

整板加选择性沉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但是我们目前是高频板,需要TOP面部分微带线沉金,底面全部沉金,这样对高频特性的影响 ...

部分微带线沉金 部分微带线盖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板沉金还是选择性沉金

整板沉金,选择性沉金,都是先印阻焊,然后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微带线沉金 部分微带线盖阻焊?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样阻抗不连续
建议你发图片给射频微波/天线技术的Xuxingfu 看下 他非常清楚

网友C:
    金的電阻率比同還要高點,整版沉金對高頻信號沒有好處; 焊點處沉金只是防止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阻抗不连续
建议你发图片给射频微波/天线技术的Xuxingfu 看下 他非常清楚

    整条微带线,从IN到OUT 都是开窗的。不开窗的部分是有绿油的。

网友:
    微带线部分全部开窗亮铜,底层也是全部开窗亮铜,即可做出您想要的效果。

网友:
    建议把需要沉金的地方都开窗出来吧,共面地的阻抗可以让板厂算

网友(2016-09-02):
引用 网友C:
    金的電阻率比同還要高點,整版沉金對高頻信號沒有好處; 焊點處沉金只是防止氧化;

请问一下,对于10GHZ的高频线,裸铜镀金相较于盖绿油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