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Designer8.0仿真

楼主(2016-07-13):
安装破解后仿真模型出现下面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已经重新安装过好几次,都是同样的反应!

网友:
license有问题把,破解步骤都执行了么,有没有替换license?

网友(2017-01-06):
破解不够全面把crack文件和D:\Program Files\AnsysEM\Designer8.0\Windows\ENSCOMENGINE.exe放在单独的文件夹,破解ENSCOMENGINE。最后把破解的ENSCOMENGINE放回去。即可完成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