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变量

楼主(2016-07-13):
1.
变量
1)
格式
[存储类型] 类型说明符 [修饰符] 标识符 [=初值] [,标识符[=初值]]…
(1)类型说明符
对于数字与字符,其类型共有9种:char、unsigned char、int、unsigned、long、unsigned long、float、double、long double。
void类型,在具体化时可以用类型强制来指定类型说明符中的任意一类。
通过typedef定义的类型别名。为了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和移植程序时的方便,C语言允许用户为C语言固有的类型用typedef起别名。格式如下:
Typedef C固有的简单类型或复合类型
别名标识符;
用别名代替原来的类型,在说明中用作类型说明符。别名一般用大写字符,例如:
Typedef          long               BIG
BIG        x=80000
(2)标识符
变量,是不带“#”的标识符。编译器为变量自动分配内存。
指针,是带有“#”的标识符。指针的内容必须是地址。编译器为指针自动分配内存。
注意,指针标识符是不带“#”的标识符部分。指针说明中的类型说明符、存储类型和修饰符是指针指向对象的类型。一般来说,指针是变量,即指针指向的对象是变量。变量指针的类型可以是void。例如:
extern int const #count          ;count是指针,而且是外部存储类型的整型变量
(3)存储类型
存储类型指定被说明所在内存区域的属性。
auto——自动存储类型,是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定义的变量且仅在该函数内是可见的,放在内存的栈中。其存储区随着函数的进入而建立,随着函数的退出而自动放弃。在函数中说明的内存变量,凡未加其他存储类说明的都是auto类型。每次调用该函数时,都需要重新在堆栈中分配空间。
resister——寄存器存储类型,将使用频繁的变量放在CPU的寄存器中,需要时直接从寄存器取值,而不必再到内存中去存取,以求处理的高速。
extern——外部存储类新星,表明该变量是外部变量,是在函数外部顶一顶变量。其作用域为从变量的定义开始到本程序文件的末尾。在作用范围内,外部变量可以是被程序中的各个函数所用。编译时外部变量被分配在静态存储区。外部变量能费用被存取,由该外部变量定义性说明与使用它的函数之间的位置关系来决定。如果程序中只有一个文件,则在定义了外部变量之后,使用该外部变量的函数可直接存取;如果程序中有多个文件,则在非该变量的定义文件中要使用它时,必须先加引用性说明,然后才能使用。
其引用性说明格式如下:
extern     类型说明符 [修饰符] 变量名[,变量名]…;
在C语言中,与外部变量对应的还有内部变量,在函数内部定义性说明的变量都是内部变量,如前面的auto和register存储类型变量。内部变量只能在唉函数内部进行存取。
static——静态存储类型,分为内部静态和外部静态2种。在函数内部定义变量并说明为静态存储类的是内部静态变量,在离开这个函数到下次调用之间内部静态变量的值保持不变。内部静态变量在程序全程内存在,但只能在本函数内可存取。在函数外部定义变量并说明为静态存储类型的是外部静态变量。外部静态变量在程序全程内存在,但子啊定义它的范围以外,也是隐蔽起来的,是不可用的。对于只有一个源文件的程序来说,如果在文件开始定义的外部变量,加与不加static是一样的。
赋初值部分
若初值缺省,则auto存储类型和resister存储类型的变量为随机值;static存储类型的变量被编译器自动清0;对于指针,无论什么存储类型,疑虑置为空指针。
使用等号为变量赋初值。需要注意点是,指针必须用地址值作为初值,字符可用其编码值或用单引号括起的字符作为初值。对于静态变量,只在定义说明时赋初值一次。
(5)修饰符
用于对变量进行特殊的修饰。修饰符包括以下3类:
const——常量修饰符,知识被修饰的变量或变量指针是常量。C语言中,在内存中单独开辟一个常量区用于存放const变量。注意变量被const修饰后就不能再变了。对于指针有2种修饰的方法,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例如:
const     int          #ptr=&a                /#说明指针指向的对象是常量,是常量指针#/
int        #const   prt=&b                /#说明指针本身是常量,是指针常量#/
volatile——易失性修饰符,说明所定义的变量或指针,是可以被多种原因修改的。譬如有的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会被修改,有的会被I/O口修改,这种修改带有随机性,防止丢失任何一种这种修改,因此要把它修饰为易失性的变量。注意,禁止把它作为寄存器变量处理,也禁止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优化。
near、far——近、远修饰符,用于说明访问内存中变量在位置上的远近。